PEND+T表示的是什么任务状态

楼主:
在shell里i命令,任务状态有的显示为PEND,有的是PEND+T,这个“T”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阻塞,有超时时间
即阻塞一定时间后会报超时错误

网友A:
这应该是进程死了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进程死了的标志。

pend+taskDelay
阻塞加延迟

pend的原因是由资源需要等待,比如某些互斥资源,这些有可能是应用程序的,也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
T延迟其实就是在程序中调用了 taskDelay();表示延迟指定ticks

这种任务状态,有的时候之所以让人感觉奇怪,就是因为这些实现很多都是封装在操作系统层下的,
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