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用vs2005 +wince platform builder6.0 构建环境后如何下 ...

楼主(2009-10-22):
用vs2005 +wince platform builder6.0 构建环境后如何下载到手机里面运行,我的智能手机系统是WM6.0的。
用vs2005 +wince platform builder6.0 构建环境后如何下载到手机里面运行,我的智能手机系统是WM6.0的。是在target目录下设置吗?
请高手指点
智能手机
手机
target
wince
如何

网友A:
通过ActiveSync之类的工具复制进去

网友B:
一般都是通过ActiveSync,可能复制、或通过调试下载到指定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