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50sd卡驱动遇到的问题(休眠唤醒sd会发生拔出和插入的消息)

楼主:
在休眠唤醒的时候,我不希望发生拔出和插入的消息。请问哪位老大解决了这个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休眠后,SD卡掉电了,所以必须发生拔出消息
同样,唤醒后,SD卡上电,产生插入消息

LZ不想产生这两个消息,难道休眠后SD卡不掉电?

网友:
是的,在休眠的时候不断电。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d卡拔掉后,盘符要4-5秒才消失。

网友:
需要调整注册表的delay值。

网友:
首先,确定休眠时SD卡有没有掉电,要达到你的要求SD卡不能断电。
第二,如果SD卡不断电还存在这个问题,请修改PowerUp和PowerDown函数。

网友A:
SD卡除非不掉电,最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除非不掉电,最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无解

我觉得要掉电就要模拟一次插入的过程才行。

网友:
因为SD卡是一种PNP设备,所以需要在sleep/resume的时候做一些仿拔插的动作,目的是防止sleep的时候用户中途换卡。
如果你仅仅想不要这几个消息的话,可以在驱动host层不发送这几个消息,但是仍然执行仿拔插的动作。

网友:
不可能实现
你看看cpu手册,休眠时应该只有很少一部分供电,sd控制器我还没见过有哪个cpu设计休眠时不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