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盘中,每个磁道的面积是相同的吗?如果不是,那各磁 ...

楼主(2009-02-18):
在硬盘中,每个磁道的面积是相同的吗?如果不是,那各磁道之间容量的关系是什么?
在硬盘中,每个磁道的面积是相同的吗?如果不是,那各磁道之间容量的关系是什么?
硬盘

网友A:
教材上的解释,每个磁道的面积是不一样的,远离圆心的磁道要大一些,但是每个磁道上的扇区个数是一样的,所以存户容量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相同的,越靠外面的磁道,因为更接近直线,所以可能更窄一些。容量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