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弱智问题-往芯片里烧录的文件是hex文件?

楼主(2009-10-23):
再问个弱智问题-往芯片里烧录的文件是hex文件?
再问个弱智问题-往芯片里烧录的文件是hex文件?
谢谢 谢谢
感谢所有回答过我问题的人!
感激涕零!
芯片

网友A:
还有BIN等
不同IDE和下载工具支持的不一样
具体看你的平台
当然,KEIL这样的,8051这样在的,一般是HEX

网友B:
那我的hex,4k,烧录进去才是02 09 A9 FF FF FF FF FF FF FF 02 09 A9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2 09 A9 FF FF FF
不对吧

网友C:
对于这样的问题,请看HEX的文件格式
呵呵

网友D:
芯片最终烧写的一定是二进制文件。
编程器认识HEX文件,编程器能够解析并根据HEX文件中每条记录提供的地址信息并将该条记录相应的二进制文件烧写到芯片flash中对应的地址。

网友E:
搞了半天是因为我的keil软件是个试用版,
今天搞了个破解版就ok了。
连软件也欺负新手哦!!!
呵呵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