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找不到AP

楼主:
本人是在wince5.0下,用的是环龙的wifi,型号8686,现在驱动正常起来,就是找不到AP信息,我对无线路由都已经设置好多次了,笔记本就能找到。其实这个板子之前有段时间是能找到AP的,只是后来我重新安装PB后,驱动都没用改动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AP都搜索不到,请有碰到过类似的朋友来提点一下,多条信息,多个机会,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g00glelin 的回复:
本人是在wince5.0下,用的是环龙的wifi,型号8686,现在驱动正常起来,就是找不到AP信息,我对无线路由都已经设置好多次了,笔记本就能找到。其实这个板子之前有段时间是能找到AP的,只是后来我重新安装PB后,驱动都没用改动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AP都搜索不到,请有碰到过类似的朋友来提点一下,多条信息,多个机会,先谢谢了

如果你驱动正确加载,那么你插上WIFI后,系统会自动跳出对话框的(WINCE5.0和6.0下都是吧)。。
你现在这个找不到AP ,是指对话框都没弹出还是。。。。

网友:
对话框有的,就是搜索不到AP,然后自己如果手动添加要链接的AP,但是始终是链接不上的。

网友:
啊哈,我现在也在调试 WIFI
同样的问题~!

期待答案, 不知道是不是和天线有关~!~!~!

网友:
wifi那个界面里面,点日志
首先显示:ZeroConfig 已完成
然后全是:首选列表已用完

网友:
WIFI的AP指的是什么?我在自动跳出的对话框后设置完无线网络就能够上网了?你所说的AP是设置其它的一些东西吗?

网友:
AP就是无线网络的接点,通俗点说就是你要链接的无线路由。

网友:
是不是重装pb有什么组件没选上啊
要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的找不到ap呢?

网友:
重装PB,但工程文件用了原来的,不存在少组件的情况啊!

网友:
这样说来没有任何道理了~wifi是USB通信的吗?如果是USB通信,看看是否是因为full speed和high speed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不是USB通信,是采用SPI模式。

网友:
我的是wifi硬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