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和arm7区别?

楼主: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请看:http://blog.163.com/hanozi@126/blog/static/18657562008912104910466/

网友:
ARM9有MMU和 cache 能跑wince和Linux
ARM7没有这些,只能跑ucos和uclinux等。

其他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arm7是比较简单的嵌入式芯片,应用于要求不高的工业级产品中,由于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因此只能跑usosII或者uclinux这样的简单系统,适合于初学者学习和使用。arm9的核与arm7完全不同,它主要应用于音频技术以及高档工业级产品,可以跑linux以及wince等高级嵌入式系统,可以进行界面设计,做出人性化的人机互动界面,当然复杂度也远高于arm7。
这两款芯片由于基本都是基于系统来进行使用的,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系统的概念和对系统的学习。建议直接从arm9入手,一边了解芯片的功能,一边学习系统,这样上手比较快。可以买一套成型的实验开发板,不仅硬件外设齐全,而且一般都配有学习用的代码,帮助你学习。
对于功能性来说,如果摒弃了系统的概念,单纯的硬件接口来看,两者的基本接口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arm7的接口都可以在arm9上找到,但是在系统的角度,可能使用上时不同的,即arm7的代码不能直接在arm9上跑起来,而是要另起炉灶的

网友:
怎么说呢,硬件基本没啥差别了,
两者如果都用来做产品,那么基本上工作量都在软件上了,也就是,软件的开发周期一般可能比硬件的开发周期长,一个硬件平台,如果建立起来了,根据客户需求,修改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软件上。
所以说,继续搞我的软件喽。

网友:
只有3楼是正解。

网友:
谢谢各位达人的指点,我谢谢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