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两个虚拟机如何正常通信

楼主:
 我在主机上建了两个虚拟机,可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服务器端都没有反应,建的虚拟FTP客户端也无法登陆虚拟FTP服务器,请问虚拟机间到底应该如何通信啊??

网友:
我的问题都没人理,唉

网友A:
你使用vmware软件搞的虚拟机运行vxWorks吧?
如果是的话,主要要设置vmare虚拟机的网络方式及网络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vmware软件搞的虚拟机运行vxWorks吧?
如果是的话,主要要设置vmare虚拟机的网络方式及网络地址.

确实,首先保证VM的网络是好的

网友:
在配置的时候,包含PING SERVER, PING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你肯定在两个VMware中都使用的是同一个VxWorks映象的,这样你一定要保证这两个vxWorks映象启动成功之后的MAC地址和IP地址。
IP地址好说,你如果不想在启动之后修改,就在boot line 中设置不同的目标机地址,启动后两个vxWorks的IP地址自然不同;
MAC地址,你肯定用的是网上流传的那套驱动,sysLn97End.c中的sysLan97xEnetAddrGet函数从PCI空间IO空间读到的,你先把两个VMware的VxWorks都启动起来看看,如果两个都一样,在通过这个函数设法修改。
网络参数使用ifShow函数,如果两台vxWorks上都用不同的IP地址,且在一个网段,能ping通(如果没有ping,就加入ping组件),如果这几个条件都能通,你再试你的服务器和客户端程序。

网友:
楼上正解。
顺便问下楼主,你主机上跑两个vmware,内存消耗咋样,CPU占用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