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DS或者ADS环境下开发C++工程

楼主(2010-06-07):
RVDS或者ADS环境下开发C++工程
我在RVDS环境下把以前能够通过的c源代码的工程改为c++的工程,但是发生连接错误找不到Main函数:
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2440init.o)。请大虾指点
工程
大虾
开发

网友A:
你的Main函数怎么定义的?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定义成空的都不行呀?具体是void main() 还是int main()忘记了
如果你有这方面工程源代码 麻烦直接发给我 pishuli@163.com

网友C:
来人帮下忙呀

网友D:
没有源码
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在C中访问C++的函数,函数定义要使用 extern "C" 前缀。
在C++中访问C函数,需要同样的定义

网友E:
谢谢指点,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能make过去,运行出不出问题还没试过,问题出在几个地方
1.没指定C++编译器,所以cpp文件里的普通函数无法识别。
2.汇编的boot程序不能识别c++的函数,要用extern声明一下。
以上只针对RVDS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