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连接WEP加密的ap获得不了ip

楼主(2009-09-21):
wifi连接WEP加密的ap获得不了ip
ce6.0,用的sd8686,驱动是官方最新的,连接wpa2-psk没问题,连接wep或无密码的ap能连上但获得不了ip
有人遇到过吗
wifi
加密
密码

网友A:
另外补充下使用的是sdio一位模式,这点我很奇怪,同样的板子跑linux,4位模式是可以用的,但跑wince,四位模式会很多ap搜索不到,而且连不上。。。

网友B:
先确认硬件有没有问题,换个AP试试吧
如果还不行,把驱动setinformationhandle里 OID_802_11_ADD_WEP下的代码检查下

网友C:
我的问题跟你类似

网友D:
可能和设置的参数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