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连接问题

楼主(2009-05-03):
adc0809连接问题
现在因为需要想直接连并口,不用单片机,不知道ADDA、ADDB、ADDC该怎么接??

网友A:
ADDA、ADDB、ADDC该怎么接??
这三个脚对应000 - 111时,分别选择IN0-IN7作为转换通道
说白了,就是一个线路选择切换
你的ADC输入连在哪个脚上,就设置对应的电平,可以直接用VCC和地来接
也可以接到数据IO上,通过不同的输出,切换通道

网友B:
是这样的,您说的我明白,问题是要接到并口上,并口的控制字我不熟悉,正在学习。因此连接方法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C:
或者说电脑的口哪些位可以用来连接这些引脚,我看了介绍,还有点不明白。不知道并口输出能不能即连接数据口也连接这三个引脚??

网友D:
帮一下,给我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