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cmd

楼主:
请问在DSP开发中,要设计CMD命令文件,听说只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芯片将各个段的地址修改下就可以了,请问修改的根据是什么呀?具体大小是如何安排的呢?乞求大侠指点一二,欢迎联系QQ:468127218,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连接器使用的脚本。
修改的根据就是flash/SDRAM映射到的地址空间以及你自己应用中对存储器的使用。
脚本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flash/SDRAM空间的划分,这个要考虑存储器映射的空间地址范围;
另一部分是在划分的各个空间里面放置什么东西。
一般来说,编译器编译后会生成很多不同属性的代码段和数据段。比如说代码段,初始化数据段、未初始化数据段、中断向量段等等。cmd文件需要告诉链接器如何放置这些段。
中断向量段,特别是复位向量,必须放置固定的位置,因为这个是CPU架构决定的。代码段和初始化数据段的存储位置也必须在flash中,但为了提高访问速度,bootloader运行后会把相关的代码和数据搬到SDRAM。

我说的是TI DSP相关的东西,我想别的公司的应该也差不多。细节的东西lz需要参考一些例子和相关的文档。供你参考。

网友:
CMD是DSP程序在芯片内的配置文件,就是让程序在DSP中相应各存储空间运行的。
origin是起始地址,后边length是指从起始地址开始往后的length个地址都是这个空间的。
改动主要是改空间起始地址和大小,这个依据需要改动,只要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就可以。具体要看数据手册的存储空间地址。
另外改动就是配置程序代码的存储空间,这个你找点例子看吧,注意不要把security写了,写了芯片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