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映射网络驱动器

楼主(2009-08-13):
如何映射网络驱动器
目前做一个wince程序,用的是vs2005。想问如何把自己电脑上的文件夹映射到模拟器上该怎么做??
驱动器
wince
如何
程序

网友A:
目的就是:我要做一个应用程序处理symbol扫描枪采集的数据,我要把局域网内的服务器上生成的数据映射到扫描枪上。现在自己用VS2005写wince程序,判断if (System.IO.File.Exists(@"d:\20090813.txt"))
是否存在时,提示找不到该文件。其实本地(我的电脑)是有的,是不是要COPY到模拟器上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