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显示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  利用EVC写的应用程序后怎样能写一个驱动当应用程序执行某一步的时候可以在终端显示呢?比如IO控制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传给驱动程序的DeviceIoControl (HANDLE hDevice, 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 DWORD nInBufSize, LPVOID l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中的lpInBuf是多少呢,怎样用终端来看?
像我直接在驱动程序里面调用 RETAILMSG()函数也不可以在终端显示出来啊
要怎么设置才可以呢

网友:
引用楼主 fendou_mo 的帖子: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  利用EVC写的应用程序后怎样能写一个驱动当应用程序执行某一步的时候可以在终端显示呢?比如IO控制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传给驱动程序的DeviceIoControl (HANDLE hDevice, 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 DWORD nInBufSize, LPVOID l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中的lpInBuf是多少呢,怎样用终端来看?
像我直接在驱动程序里面调用 RETAILMS…

请看周立功的wince 2410的那本书
你这个问题论坛前面有人发了,我回了,你在左上角搜索“DeviceIoControl ”就可以找出来。

网友:
RETAILMSG()函数也不可以在终端显示出来啊
这个是串口调试显示出来的。。。。App上当然显示不出来。。。
流驱动的App应该很好写啊。。。

网友:
那说明你的BSP可能还不支持串口消息的Debug?看看BSP下面的串口消息设置
AP也可以用Retailmsg输出消息调试的

网友:
你好,我还是找不到啊,你说的周立功的书是哪本啊,我现在拿有一本周立功WinCE 的书   都是试验的书   可是我还是找不到,你说让我搜索  我还是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啊的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