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串 校验,校验位的算法~~~~

楼主(2010-05-14):
求助!!!数据串 校验,校验位的算法~~~~
我做一个下位机和上位机接口数据对接的时候,里面有个类似认证的数据串(数据串随机)下位机计算返回一个字节:
发送 返回
16个0x30: 0x33
16个0x31: 0x33
16个0x32: 0x37
16个0x33: 0x37
16个0x34: 0x34
16个0x35: 0x34
16个0x36: 0x30
16个0x37: 0x30
16个0x38: 0x33
16个0x39: 0x33
16个0x3A: 0x37
16个0x3B: 0x37
16个0x3C: 0x34
16个0x3D: 0x34
16个0x3E: 0x30
16个0x3F: 0x30
以上是我模拟演示得出的数据,返回值为:0x30——0x37
求高手看看这是什么算法~~~~~~~~~~~~~~~~~~~~~~~~
数据
算法
接口

网友A:
是不是根本就不是什么算法,只不过是在程序里面规定好什么数据返回什么值,相当于一种无规律的约定,编程者自己说了算的那种,呵呵。

网友B:
还不太想三楼说的那样啊
我分析是下位机收到数据以后,把数据有处理成了6位编码的形式,在做的运算。
忘了说,还有一个命令头:0x70 0x6A 0x6C 0X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