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LED点阵屏动态显示的开发实例资料。

楼主:
我现能固定显示几个字的点阵屏,要求用电脑作为上位机,随时改变内容让它显示在LED屏上。谢谢了!

网友:
lz的难点应该在字模的提取部分!找一些字库相关的文章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需要实现:
1、需要实现一个PC软件,实现能自动提取你所输入的汉字的字模,(如果汉字数量不是很多,当然可以事先把这些字模放在一个表中,你在软件中实现查表即可)。

2、每当输入汉字后,把提取的字模数据,采用PC的串口发送给MCU,然后MCU实现把接收的数据放在一个数组里,最后把该数组中的数据进行显示。

网友:
楼主想做成 PC机上输入什么汉字,然后点阵上显示什么汉字??
1、楼主,首先你要研究汉字取模的软件
2、上位机跟单片机串口通信最方便,做个PC机上的VC串口通信程序
3、单片机上的串口程序,接收到PC上的数据后,显示在点阵屏上

网友A:
我刚做完LED项目,我的建议是楼主可以用上位机将文本生成相应的bmp位图,然后解码bmp位图发送给单片机,以后你会发现这样会比提取字模功能强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做完LED项目,我的建议是楼主可以用上位机将文本生成相应的bmp位图,然后解码bmp位图发送给单片机,以后你会发现这样会比提取字模功能强大多了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