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PXA310 wince6.0 nand 驱动求助

楼主:
平台 Marvell PXA310 wince 6.0 flash  NAND01GR3B2B 8位
问题:按照现有NAND驱动添加了自己的falsh,但是不好用,flash ID为能读出
下面为修改的驱动代码,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那里了,或者告诉一下
添加nand驱动,都需要该改动那些,谢谢(带颜色的字为添加的部分)

#include

extern INT32 PXA_DfcNandInit(PXA_DFC_NAND_CONTEXT *pContext, UINT32 dfcClock);
extern INT32 PXA_DfcNandReadID (PXA_DFC_NAND_CONTEXT *pContext, UINT8* pMakerID, UINT8* pDevID);

typedef enum {
    SAMSUNG_CODE = 0xEC,
    MICRON_CODE = 0x2C,
    STM_CODE = 0x20,
    TOSHIBA_CODE = 0x98,
} MAKER_CODE;

typedef enum {
    PXA_PLATFORM_DFC_FLASH_NULL = 0 ,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amsung512MbX16 = 1,
    PXA_PLATFORM_DFC_FLASH_Micron1GbX8 = 2,
    PXA_PLATFORM_DFC_FLASH_Micron1GbX16 = 3,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TM1GbX8 = 4,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TM2GbX16 = 5,
    PXA_PLATFORM_DFC_FLASH_TOSHIBA2GbX16 = 6,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TM1GbX16 = 7,
}PXA_PLATFORM_DFC_FLASH_TYPE;

typedef struct {
    UINT8  manufacturerId;
    UINT8  deviceId;
    PXA_PLATFORM_DFC_FLASH_TYPE type;
    PXA_DFC_NAND_SPEC *pSpec;
} PXA_PLATFROM_DFC_FLASH_TYPE_INFO;

static INT32 Samsung512M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static INT32 Samsung512M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static INT32 Micron1GbX8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static INT32 Micron1GbX8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static INT32 Micron1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static INT32 Micron1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static INT32 STM1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static INT32 STM1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static INT32 STM1GbX8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static INT32 STM1GbX8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static INT32 STM2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static INT32 STM2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static INT32 TOSHIBA2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static INT32 TOSHIBA2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static PXA_DFC_NAND_SPEC samsung512MbX16 =
{
    {
        10, // tCH, Enable signal hold time.
        0,  // tCS, Enable signal setup time.
        20, // tWH, ND_nWE high duration.
        40, // tWP, ND_nWE pulse time.
        20, // tRH, ND_nRE high duration.
        40, // tRP, ND_nRE pulse width.
        11123,  // tR = tR + tRR + tWB + 1,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for read.
        110,    // tWHR,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delay for status read.
        10, // tAR, ND_ALE low to ND_nRE low delay.
    },
    1,  // Data flash bus arbiter enable (ND_ARB_EN).
    32, // Pages per block (PG_PER_BLK).
    0,  // Second cycle start, Row address start position (RA_START).
    7, // 2,    // 2 bytes, returned ID bytes(RD_ID_CNT).
    0,  // NAND, (ND_MODE)
    0,  // Chip select don't care bit (NCSX).
    512,    // Page size in bytes (PAGE_SZ).
    16, //spare size
    16, // 16, Width of Flash memory (DWIDTH_M).
    16, // 16, Width of flash controller(DWIDTH_C).
    4096,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s in Flash
    4,          // Number of bytes for read1 and program addresses.
    0x46EC,   //result of read ID, device code + manufacturer code

    // command codes
    0x0000, // Read
    0x0050, // Read1 unused, current DFC don't support
    0x1080, // Write, two cycle command
    0x0070, // Read status
    0x0090, // Read ID
    0xD060, // Erase, two cycle command
    0x00FF, // Reset
    0x002A, // Lock whole flash
    0x2423, // Unlock, two cycle command, supporting partial unlock
    0x007A, // Read block lock status
    Samsung512MbX16Addr2NDCB1,
    Samsung512MbX16NDBBR2Addr,
};

static PXA_DFC_NAND_SPEC micron1GbX8 =
{
    {
        10, // tCH, Enable signal hold time.
        25, // tCS, Enable signal setup time.
        15, // tWH, ND_nWE high duration.
        25, // tWP, ND_nWE pulse time.
        15, // tRH, ND_nRE high duration.
        25, // tRP, ND_nRE pulse width.
        25000,  // tR = tR + tRR + tWB + 1,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for read.
        60, // tWHR,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delay for status read.
        10, // tAR, ND_ALE low to ND_nRE low delay.
    },
    1,  // Data flash bus arbiter enable (ND_ARB_EN).
    64, // 64, Pages per block (PG_PER_BLK).
    1,  // Third cycle start, Row address start position (RA_START).
    7,  // 4 bytes, returned ID bytes(RD_ID_CNT).
    0,  // NAND, (ND_MODE)
    0,  // Chip select don't care bit (NCSX).
    2048,   // 2048bytes, Page size in bytes (PAGE_SZ).
    64, //spare size
    8,  // 8, Width of Flash memory (DWIDTH_M).
    8,  // 8, Width of flash controller(DWIDTH_C).
    1024,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s in Flash
    4,          // Number of bytes for read1 and program addresses.
       0xA12C,   //result of read ID, device code + manufacturer code

    // command codes
    0x3000, // Read
    0x0050, // Read1 unused, current DFC don't support
    0x1080, // Write, two cycle command
    0x0070, // Read status
    0x0090, // Read ID
    0xD060, // Erase, two cycle command
    0x00FF, // Reset
    0x002A, // Lock whole flash
    0x2423, // Unlock, two cycle command, supporting partial unlock
    0x007A, // Read block lock status
    Micron1GbX8Addr2NDCB1,
    Micron1GbX8NDBBR2Addr,
};

static PXA_DFC_NAND_SPEC micron1GbX16 =
{
    {
        10, // tCH, Enable signal hold time.
        25, // tCS, Enable signal setup time.
        15, // tWH, ND_nWE high duration.
        25, // tWP, ND_nWE pulse time.
        15, // tRH, ND_nRE high duration.
        25, // tRP, ND_nRE pulse width.
        25000,  // tR = tR + tRR + tWB + 1,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for read.
        60, // tWHR,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delay for status read.
        10, // tAR, ND_ALE low to ND_nRE low delay.
    },
    1,  // Data flash bus arbiter enable (ND_ARB_EN).
    64, // 64, Pages per block (PG_PER_BLK).
    1,  // Third cycle start, Row address start position (RA_START).
    4,  // 4 bytes, returned ID bytes(RD_ID_CNT).
    0,  // NAND, (ND_MODE)
    0,  // Chip select don't care bit (NCSX).
    2048,   // 1024words, Page size in bytes (PAGE_SZ).
    64, //spare size
    16, // 16, Width of Flash memory (DWIDTH_M).
    16, // 16, Width of flash controller(DWIDTH_C).
    1024,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s in Flash
    4,          // Number of bytes for read1 and program addresses.
       0xB12C,   //result of read ID, device code + manufacturer code

    // command codes

    0x3000, // Read
    0x0050, // Read1 unused, current DFC don't support
    0x1080, // Write, two cycle command
    0x0070, // Read status
    0x0090, // Read ID
    0xD060, // Erase, two cycle command
    0x00FF, // Reset
    0x002A, // Lock whole flash
    0x2423, // Unlock, two cycle command, supporting partial unlock
    0x007A, // Read block lock status
    Micron1GbX16Addr2NDCB1,
    Micron1GbX16NDBBR2Addr,
};

网友:
static PXA_DFC_NAND_SPEC stm1GbX16 =
{
    {
        10, /* tCH, Enable signal hold time */
                35,        /* tCS, Enable signal setup time */
                15,        /* tWH, ND_nWE high duration */
        25, /* tWP, ND_nWE pulse time */
                30,        /* tRH, ND_nRE high duration */
        25, /* tRP, ND_nRE pulse width */
        25000,  /* tR = tR+tRR+tWB+1,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for read */
        60, /* tWHR,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delay for status read */
        10, /* tAR, ND_ALE low to ND_nRE low delay */
    },
    1,  /* Data flash bus arbiter enable */
    64, /* Pages per block */
    1,  /* Second cycle start, Row address start position */
    4,  /* Returned ID bytes */
    0,      /* NAND mode */
    0,
    2048,   /* Page size in bytes */
    64, //spare size
    16, /* Width of Flash memory */
    16, /* Width of flash controller */
    1024,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s in Flash */
    4,          // Number of bytes for read1 and program addresses.
       0xB120,   //result of read ID, device code + manufacturer code

    /* command codes */
    0x3000, /* Read */
    0x0050, /* Read1 unused, current DFC don't support */
    0x1080, /* Writ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70, /* Read status */
    0x0090, /* Read ID */
    0xD060, /* Eras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FF, /* Reset */
    0x002A,     /* Lock whole flash */
    0x2423, /* Unlock, two cycle command, supporting partial unlock */
    0x007A, /* Read block lock status */
    STM1GbX16Addr2NDCB1,
    STM1GbX16NDBBR2Addr,
};

static PXA_DFC_NAND_SPEC stm1GbX8 =
{
    {
        10, /* tCH, Enable signal hold time */
                35,        /* tCS, Enable signal setup time */
                15,        /* tWH, ND_nWE high duration */
        25, /* tWP, ND_nWE pulse time */
                30,        /* tRH, ND_nRE high duration */
        25, /* tRP, ND_nRE pulse width */
        25000,  /* tR = tR+tRR+tWB+1,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for read */
        60, /* tWHR,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delay for status read */
        10, /* tAR, ND_ALE low to ND_nRE low delay */
    },
    1,  /* Data flash bus arbiter enable */
    64, /* Pages per block */
    1,  /* Second cycle start, Row address start position */
    7,  /* Returned ID bytes */
    0,      /* NAND mode */
    0,
    2048,   /* Page size in bytes */
    64, //spare size
    8, /* Width of Flash memory */
    8, /* Width of flash controller */
    1024,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s in Flash */
    4,          // Number of bytes for read1 and program addresses.
       0xA120,   //result of read ID, device code + manufacturer code

    /* command codes */
    0x3000, /* Read */
    0x0050, /* Read1 unused, current DFC don't support */
    0x1080, /* Writ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70, /* Read status */
    0x0090, /* Read ID */
    0xD060, /* Eras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FF, /* Reset */
    0x002A,     /* Lock whole flash */
    0x2423, /* Unlock, two cycle command, supporting partial unlock */
    0x007A, /* Read block lock status */
    STM1GbX8Addr2NDCB1,
    STM1GbX8NDBBR2Addr,
};
//

static PXA_DFC_NAND_SPEC stm2GbX16 =
{
    {
        10,      /* tCH, Enable signal hold time */
        35,      /* tCS, Enable signal setup time */
        15,      /* tWH, ND_nWE high duration */
        25,      /* tWP, ND_nWE pulse time */
        15,      /* tRH, ND_nRE high duration */
        25,      /* tRP, ND_nRE pulse width */
        25000,   /* tR = tR+tRR+tWB+1,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for read */
        60, /* tWHR,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delay for status read */
        10,      /* tAR, ND_ALE low to ND_nRE low delay */
    },
    1,    /* Data flash bus arbiter enable */
    64,   /* Pages per block */
    1,  /* Second cycle start, Row address start position */
    4,     /* Returned ID bytes */
    0,          /* NAND mode */
    0,
    2048,      /* Page size in bytes */
    64, //spare size
    16,      /* Width of Flash memory */
    16,        /* Width of flash controller */
    2048,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s in Flash */
    5,          // Number of bytes for read1 and program addresses.
       0xBA20,   //result of read ID, device code + manufacturer code

    /* command codes */
    0x3000,        /* Read */
    0x0050,        /* Read1 unused, current DFC don't support */
    0x1080,      /* Writ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70,  /* Read status */
    0x0090,      /* Read ID */
    0xD060,       /* Eras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FF,        /* Reset */
    0x002A,         /* Lock whole flash */
    0x2423, /* Unlock, two cycle command, supporting partial unlock */
    0x007A,  /* Read block lock status */
    STM2GbX16Addr2NDCB1,
    STM2GbX16NDBBR2Addr,
};

static PXA_DFC_NAND_SPEC toshiba2GbX16 =
{
        {
                 6,      /* tCH, Enable signal hold time */
                10,      /* tCS, Enable signal setup time */
                10,      /* tWH, ND_nWE high duration */
                15,      /* tWP, ND_nWE pulse time */
                14,      /* tRH, ND_nRE high duration */
                25,      /* tRP, ND_nRE pulse width */
                25000,   /* tR = tR+tRR+tWB+1,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for read */
                100,        /* tWHR, ND_nWE high to ND_nRE low delay for status read */
                10,      /* tAR, ND_ALE low to ND_nRE low delay */
        },
        1,    /* Data flash bus arbiter enable */
        64,   /* Pages per block */
        1,        /* Second cycle start, Row address start position */
        4,     /* Returned ID bytes */
        0,          /* NAND mode */
        0,
        2048,      /* Page size in bytes */
        64, //spare size
        16,      /* Width of Flash memory */
        16,        /* Width of flash controller */
        2048,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s in Flash */
       5,          // Number of bytes for read1 and program addresses.
       0xBA98,   //result of read ID, device code + manufacturer code

        /* command codes */
        0x3000,        /* Read */
        0x0050,        /* Read1 unused, current DFC don't support */
        0x1080,      /* Writ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70,  /* Read status */
        0x0090,      /* Read ID */
        0xD060,       /* Erase, two cycle command */
        0x00FF,        /* Reset */
        0x002A,         /* Lock whole flash */
        0x2423,        /* Unlock, two cycle command, supporting partial unlock */
        0x007A,  /* Read block lock status */
        TOSHIBA2GbX16Addr2NDCB1,
        TOSHIBA2GbX16NDBBR2Addr,
};

网友:
static PXA_PLATFROM_DFC_FLASH_TYPE_INFO typeInfo[] = {
    {SAMSUNG_CODE, 0x46,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amsung512MbX16, &samsung512MbX16},
    {MICRON_CODE, 0xA1, PXA_PLATFORM_DFC_FLASH_Micron1GbX8,          µn1GbX8},
    {MICRON_CODE, 0xB1, PXA_PLATFORM_DFC_FLASH_Micron1GbX16,        µn1GbX16},
        {STM_CODE, 0xA1,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TM1GbX8,        &stm1GbX8},
    {STM_CODE, 0xBA,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TM2GbX16,        &stm2GbX16},
    {TOSHIBA_CODE, 0xBA, PXA_PLATFORM_DFC_FLASH_TOSHIBA2GbX16,        &toshiba2GbX16},
        {STM_CODE, 0xB1, PXA_PLATFORM_DFC_FLASH_STM1GbX16,        &stm1GbX16},
        {0, 0, PXA_PLATFORM_DFC_FLASH_NULL},
};

static INT32 Samsung512M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
    UINT32 ndcb1 = 0;

    if (addr >= 0x4000000)
        return DFC_API_ILLEGAL_ADDR;
    if (cmd == samsung512MbX16.read1 || cmd == samsung512MbX16.program) {
        ndcb1 = (addr & 0xFF) | ((addr >> 1) & 0x01FFFF00);
    }
    else if (cmd == samsung512MbX16.erase) {
        ndcb1 = ((addr >> 9) & 0x00FFFFFF);
    }

    *pNdcb1 = ndcb1;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Samsung512M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
    *pAddr = ndbbr << 9;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Micron1GbX8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
    UINT32 ndcb1 = 0;
    UINT32 page;

    if (addr >= 0x8000000)
        return DFC_API_ILLEGAL_ADDR;
    page = addr / micron1GbX8.pageSize;
    addr = (page / micron1GbX8.pagePerBlock) << 18 | (page % micron1GbX8.pagePerBlock) << 12;

    if (cmd == micron1GbX8.read1 || cmd == micron1GbX8.program) {
        ndcb1 = (addr & 0xFFF) | ((addr << 4) & 0xFFFF0000);
    }
    else if (cmd == micron1GbX8.erase) {
        ndcb1 = ((addr >> 18) << 6) & 0xFFFF;
    }
    *pNdcb1 = ndcb1;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Micron1GbX8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
    if (cmd == micron1GbX8.read1 || cmd == micron1GbX8.program) {
        *pAddr = ((ndbbr & 0xF) << 8) | ((ndbbr >> 8) << 16);
    }
    else if (cmd == micron1GbX8.erase) {
        *pAddr = (ndbbr >> 6) << 18;
    }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Micron1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
    UINT32 ndcb1 = 0;
    UINT32 page;

    if (addr >= 0x8000000)
        return DFC_API_ILLEGAL_ADDR;
    page = addr / micron1GbX16.pageSize;
    addr = (page / micron1GbX16.pagePerBlock) << 17 | (page % micron1GbX16.pagePerBlock) << 11;

    if (cmd == micron1GbX16.read1 || cmd == micron1GbX16.program) {
        ndcb1 = (addr & 0x7FF) | ((addr << 5) & 0xFFFF0000);
    }
    else if (cmd == micron1GbX16.erase) {
        ndcb1 = ((addr >> 17) << 6) & 0xFFFF;
    }
    *pNdcb1 = ndcb1;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Micron1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
    if (cmd == micron1GbX16.read1 || cmd == micron1GbX16.program) {
        *pAddr = ((ndbbr & 0x7) << 8) | ((ndbbr >> 8) << 16);
    }
    else if (cmd == micron1GbX16.erase) {
        *pAddr = (ndbbr >> 6) << 17;
    }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STM1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
    UINT32 ndcb1 = 0;
    UINT32 page;

    if (addr >= 0x8000000)
        return DFC_API_ILLEGAL_ADDR;
    page = addr / stm1GbX16.pageSize;
    addr =  (page / stm1GbX16.pagePerBlock) << 17 | (page % stm1GbX16.pagePerBlock) << 11;

    if (cmd == stm1GbX16.read1 || cmd == stm1GbX16.program) {
        ndcb1 = (addr & 0x7FF) | ((addr << 5) & 0xFFFF0000);
    }
    else if (cmd == stm1GbX16.erase) {
        ndcb1 = ((addr >> 17) << 6) & 0xFFFF;
    }
    *pNdcb1 = ndcb1;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STM1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
    if (cmd == stm1GbX16.read1 || cmd == stm1GbX16.program) {
        *pAddr = ((ndbbr & 0x7) << 8) | ((ndbbr >> 8) << 16);
    }
    else if (cmd == stm1GbX16.erase) {
        *pAddr = (ndbbr >> 6) << 17;
    }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STM1GbX8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
    UINT32 ndcb1 = 0;
    UINT32 page;

    if (addr >= 0x8000000)
        return DFC_API_ILLEGAL_ADDR;
    page = addr / stm1GbX8.pageSize;
    addr =  (page / stm1GbX8.pagePerBlock) << 18 | (page % stm1GbX8.pagePerBlock) << 12;

    if (cmd == stm1GbX8.read1 || cmd == stm1GbX8.program) {
        ndcb1 = (addr & 0xFFF) | ((addr << 4) & 0xFFFF0000);
    }
    else if (cmd == stm1GbX8.erase) {
        ndcb1 = ((addr >> 18) << 6) & 0xFFFF;
    }
    *pNdcb1 = ndcb1;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STM1GbX8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
    if (cmd == stm1GbX8.read1 || cmd == stm1GbX8.program) {
        *pAddr = ((ndbbr & 0xF) << 8) | ((ndbbr >> 8) << 16);
    }
    else if (cmd == stm1GbX8.erase) {
        *pAddr = (ndbbr >> 6) << 18;
    }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网友:
static INT32 STM2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
    UINT32 ndcb1 = 0;
    UINT32 page;

    page = addr / stm2GbX16.pageSize;
    addr =  (page / stm2GbX16.pagePerBlock) << 17 |(page % stm2GbX16.pagePerBlock) << 11;

    if (cmd == stm2GbX16.read1 || cmd == stm2GbX16.program) {
        ndcb1 = (addr & 0x7FF) | ((addr << 5) & 0xFFFF0000);
    }
    else if (cmd == stm2GbX16.erase) {
                ndcb1 = ((addr >> 17) << 6) & 0x1FFFF;
    }
    *pNdcb1 = ndcb1;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STM2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
    if (cmd == stm2GbX16.read1 || cmd == stm2GbX16.program) {
        *pAddr = ((ndbbr & 0x7) << 8) | ((ndbbr >> 8) << 16);
    }
    else if (cmd == stm2GbX16.erase) {
        *pAddr = (ndbbr >> 6) << 17;
    }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TOSHIBA2GbX16Addr2NDCB1(UINT16 cmd, UINT32 addr, UINT32 *pNdcb1)
{
        UINT32 ndcb1 = 0;
        UINT32 page;

        page = addr / toshiba2GbX16.pageSize;
        addr =  (page / toshiba2GbX16.pagePerBlock) << 17 |(page % toshiba2GbX16.pagePerBlock) << 11;

        if (cmd == toshiba2GbX16.read1 || cmd == toshiba2GbX16.program) {
                ndcb1 = (addr & 0x7FF) | ((addr << 5) & 0xFFFF0000);
        }
        else if (cmd == toshiba2GbX16.erase) {
                ndcb1 = ((addr >> 17) << 6) & 0x1FFFF;
        }
        *pNdcb1 = ndcb1;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static INT32 TOSHIBA2GbX16NDBBR2Addr(UINT16 cmd, UINT32 ndbbr, UINT32 *pAddr)
{
        if (cmd == toshiba2GbX16.read1 || cmd == toshiba2GbX16.program) {
                *pAddr = ((ndbbr & 0x7) << 8) | ((ndbbr >> 8) << 16);
        }
        else if (cmd == toshiba2GbX16.erase) {
                *pAddr = (ndbbr >> 6) << 17;
        }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INT32 PXA_Platform_DfcNandProbe(PXA_DFC_NAND_CONTEXT *pContext)
{
    UINT8 manufacturer=0, device=0;
    INT32 ret;
    UINT32 i ;

            i=0;

    while(typeInfo.type != PXA_PLATFORM_DFC_FLASH_NULL) {
        pContext->pSpec = typeInfo.pSpec;

        if ((ret = PXA_DfcNandInit(pContext, PXA_DFC_CLOCK)) != DFC_API_SUCCESS) {

            i++;

            continue;
        }
        if ((ret = PXA_DfcNandReadID(pContext, &manufacturer, &device)) != DFC_API_SUCCESS) {
            i++;
                            continue;
        }

        if (manufacturer != typeInfo.manufacturerId ||device != typeInfo.deviceId) {
            i++;
                            continue;
        }
        break;
    }
    if (typeInfo.type != PXA_PLATFORM_DFC_FLASH_NULL) {
        pContext->pSpec->chipid = (device << 8) | manufacturer;
        if (pContext->pSpec->chipid ==0xBA20) {
                pContext->pSpec->read1=0x3100;
        }

    }
    else {
        pContext->pSpec=NULL;

        return DFC_API_FAILURE;
    }
        RETAILMSG(1, (TEXT("[FMD]: GONA4 0x%x\r\n"), pContext->pSpec));
       return DFC_API_SUCCESS;

}

网友:
这个和三星的flash驱动写法区别好大啊。
看代码你这个是支持多种flash驱动的。
楼主你要自己把具体那点贴出来即可,贴这么多出来,看的都很晕啊。

网友:
蓝色的位置是添加的,其他的是原有代码

网友:
那位达人帮帮忙

网友:
不好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lash 初始化失败,id 也没有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 初始化失败,id 也没有读出来!

flash型号厂家都和我的不一样,这个要靠你自己了。没有时间看这个。
读ID不出来说明是发送地址周期问题。因为读ID正确只要硬件正确和发送几个周期正确,就OK的

网友:
联系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