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20v的电压变成12v和5v

楼主(2010-05-10):
怎么把220v的电压变成12v和5v
小弟今年刚毕业,什么都还不知道,公司要我做一个把220v电源变成12v和5v的,不用变压器,哪位前辈能交下啊?非常感激~最好能给个图
变压器
最好

网友A:
可以用 阻容降压的方法,实际上是 容抗限流。楼主可以查查百度,上面很多资料和图。。。

网友B:
就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串在市电上。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选取适当的电容,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耐压在400V以上。假如要直流,可以采用半波整流。
。。。。。具体的设计参数,请参考其他详细资料。

网友C:
直接 买个大电源公司的 ACDC模块就好;
目前我们的产品上 都是采用这种ACDC 模块实现直接采用交流供电,到板子上实现220转12或5;
楼主可以看看金升阳的ACDC模块。
楼主可以好好看看这个网址:
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aspx?typeID=17

网友D:
另外 楼主得 弄清楚你们的需求,看你们对电源的性能需求;
比如电流需求,交流电的范围等等。
再结合上述ACDC看看,12V转5V 需要DCDC 就好了

网友:
需求可以提的更具体些

网友E:
不用变压器就是非隔离的,对人有危险。

网友F:
要是AC-AC的话我劝你还是用变压器

网友G:
做个开关电源,很简单的。。。

网友H:
可参考电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