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UART串口通信(可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

楼主:
我从网上找到一个串口通讯的程序,自己改了一些设置。可是能发送数据,接收不到数据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art_open_function*/
int open_port(int fd,int comport)
{
    char *dev[]={"/dev/ttyS0","/dev/ttyS1","/dev/ttyS2"};
    long vdisable;

    if(comport==1)//uart1
        {
                fd=open("/dev/ttyS0",O_RDWR|O_NOCTTY|O_NDELAY);
                if(-1==fd){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1!");
                        return(-1);
                }
        }
    else if(comport==2)//uart2
    {
        fd=open("/dev/ttyS1",O_RDWR|O_NOCTTY|O_NDELAY);
        if(-1==fd){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2!");
            return(-1);
        }
    }
    else if(comport==3)//uart3
        {
                fd=open("/dev/ttyS2",O_RDWR|O_NOCTTY|O_NDELAY);
                if(-1==fd){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3!");
                        return(-1);
                }
        }
    /*return uart status is block*/
    if(fcntl(fd,F_SETFL,0)<0)
        printf("fcntl failed!\n");
    else
        printf("fcntl=%d\n",fcntl(fd,F_SETFL,0));
    /*test terminal device*/
    if(isatty(STDIN_FILENO)==0)
        printf("standard input is not a terminal device\n");
    else
        printf("isatty success!\n");
        printf("fd-open=%d\n",fd);
    return fd;

}

/*uart_set_function*/
int set_opt(int fd,int nSpeed,int nBits,int nFctl,char nEvent,int nStop)
{
    struct termios newtio,oldtio;
    /*save local informion of uart,if uart port error,then about it informion be appeard*/
    if(tcgetattr(fd,&oldtio)!=0){
        perror("SetupSerial 1");
        return -1;
    }
    bzero(&newtio,sizeof(newtio));
    /*step 1,set fontsize*/
    newtio.c_cflag |=CLOCAL | CREAD;
    newtio.c_cflag &=~CSIZE;
    /*set bit_stop*/
    switch(nBits)
    {
    case 7:
        newtio.c_cflag |=CS7;
        break;
    case 8:
        newtio.c_cflag |=CS8;
        break;
    }

    /*set flow control */
    switch(nFctl)
    {
     case 0:
      newtio.c_cflag &= ~CRTSCTS;     //no flow control
     break;
     case 1:
      newtio.c_cflag |= CRTSCTS;   //hardware flow control
     break;
     case 2:
      newtio.c_cflag |= IXON|IXOFF|IXANY;//software flow control
     break;
    }

    /*set jo_check_bit*/
    switch(nEvent)
    {
    case 'O'://j
        newtio.c_cflag |=PARENB;
        newtio.c_cflag |=PARODD;
        newtio.c_iflag |=(INPCK | ISTRIP);
        break;
    case 'E'://O
        newtio.c_iflag |=(INPCK | ISTRIP);
        newtio.c_cflag |=PARENB;
        newtio.c_cflag &=~PARODD;
        break;
    case 'N'://no
        newtio.c_cflag &=~PARENB;
        break;
    }
    /*set bps*/
    switch(nSpeed)
    {
        case 2400:
            cfsetispeed(&newtio,B2400);
            cfsetospeed(&newtio,B2400);
            break;
        case 4800:
            cfsetispeed(&newtio,B4800);
            cfsetospeed(&newtio,B4800);
            break;
        case 9600:
            cfsetispeed(&newtio,B9600);
            cfsetospeed(&newtio,B9600);
            break;
        case 115200:
            cfsetispeed(&newtio,B115200);
            cfsetospeed(&newtio,B115200);
            break;
        case 460800:
            cfsetispeed(&newtio,B460800);
            cfsetospeed(&newtio,B460800);
            break;
        default:
            cfsetispeed(&newtio,B115200);
            cfsetospeed(&newtio,B115200);
            break;
    }
    /*set stop bit*/
        if(nStop==1)
            newtio.c_cflag &=~CSTOPB;
        else if(nStop==2)
            newtio.c_cflag |=CSTOPB;
    /*set waittime and mincharsize*/
        newtio.c_cc[VTIME]=0;
        newtio.c_cc[VMIN]=0;
    /*process char unrece*/
        tcflush(fd,TCIFLUSH);
    /*action newsetinfo*/
        if((tcsetattr(fd,TCSANOW,&newtio))!=0)
        {
            perror("com set error");
            return -1;
        }
        printf("set done!\n");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int fd;
    int nwrite,nread,i,j;
    char buff[4]={'R','S','T',0x0D};
    char buffer[8];

    if((fd=open_port(fd,3))<0){
        perror("open_port error");
        return;
    }

    if((i=set_opt(fd,115200,8,0,'N',1))<0){
        perror("set_opt error");
        return;
    }
    printf("fd=%d\n",fd);

    nwrite=write(fd,buff,4);
    printf("nwrite= %d.\n",nwrite);
    printf("buff= %s.\n",buff);

     nread=read(fd,buffer,8);
     printf("buffer= %c.\n",*buffer);  //gewüscht Antwort:OK!
     if (nread>0)
     {
        for(i=0;i                 {
            printf("nread= %d,%s", nread, buffer);
        }
     }
     else
        printf ("error_nread= %d \n",nread);

    close(fd);
    return;
}
我发送的是“RST回车”,给我的与这个UART相接的硬件,硬件在接到这个指令后会返回一个“OK!”,可是在接收buffer中显示是乱码,nread=0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TX和RX信号,看看发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有没有,正确不正确.write/read函数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