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帖求答:如何改变wince对话框的大小

楼主:
用vs2008做wince的界面开发,默认情况下对话框总是自动最大化,而我只是想让对话框占一半的屏幕,请问有高手知道该怎么解决吗?(Onsize()函数设置对话框大小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A:
....你是不是windows mobile的开发啊?

网友:
是的,我是在s3c2410上,所用屏幕为640*480的大屏幕,每个对话框弹出来都最大化,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某些对话框只占屏幕的一半左右,但无论如何修改,对话框都是充满整个屏幕的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windows mobile的开发啊?

网友B:
找个“RES 窗口资源修改工具”, 即可进行wince对话框的大小的调整。

修改工具:
RES 窗口资源修改工具-><>
编译方法:
做SYSGEN

网友:
你这是修改Wince系统吗?我想修改的对话框只是运行在wince上的程序的
引用 网友B:
找个“RES 窗口资源修改工具”, 即可进行wince对话框的大小的调整。

修改工具:
RES 窗口资源修改工具-> < >
编译方法:
做SYSGEN

网友C:
MoveWindow 或者 SetWindowPos 都可以改变窗口大小

网友:
试过的,他们没有效果的,等程序运行后,那些修改后的窗口就又自动跳转到最大化的
引用 网友C:
MoveWindow 或者 SetWindowPos 都可以改变窗口大小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软件的具体名字是什么?我刚找了一下,没找到
引用 网友B:
找个“RES 窗口资源修改工具”, 即可进行wince对话框的大小的调整。

修改工具:
RES 窗口资源修改工具-> < >
编译方法:
做SYSGEN

网友:
OnInitDialog()
{
            int x=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int y=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MoveWindow(0,y/2,200,200,1);;
。。。。
}

网友D:
或者属性里面把位置改了!

用搜索 找到ShowWindow(SW_MAXIMIZE); 把他屏蔽掉

网友:
在OnInitDialog()里面添加的那段代码还是没有效果,
我试试你下面的方法
引用 网友D:
或者属性里面把位置改了!

用搜索 找到ShowWindow(SW_MAXIMIZE); 把他屏蔽掉

网友:
搜索了一圈,我的解决方案里就没ShowWindow(SW_MAXIMIZE)这个词的,
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今天马上就下班了
引用 网友D:
或者属性里面把位置改了!

用搜索 找到ShowWindow(SW_MAXIMIZE); 把他屏蔽掉

网友:
从一篇博客中找到答案了,结贴了

网友E:
来晚了 哎,这个问题我会,呵呵

网友:
多谢了
引用 网友E:
来晚了 哎,这个问题我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