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驱动的启停卸载什么时候要求重启,什么时候不必?

楼主:
是在windows平台下操作。这个驱动不一定与硬件连接(虚拟设备),有时好像要重启才能启动或停用,有时候又不用重启,不知哪位高人能说明一下原理,要控制这种情况应该做哪些设置?google了许久都没找到合适的答案。

网友:
这个是说不清楚的问题。

网友:
分两部分来看:
1、驱动程序可以随时加载。与系统启动无关的驱动程序基本都可以支持手动加载。
2、驱动程序可以随时卸载。要有DriverUnload例程,在DriverUnload例程能够顺利删除自己创建的所有对象,取消自己注册的各种通知,卸载各种Hook等。

网友:
清除缓存的东西?
呵呵,猜想。。。
别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两部分来看:
1、驱动程序可以随时加载。与系统启动无关的驱动程序基本都可以支持手动加载。
2、驱动程序可以随时卸载。要有DriverUnload例程,在DriverUnload例程能够顺利删除自己创建的所有对象,取消自己注册的各种通知,卸载各种Hook等。

学习

网友:
感觉只要是能够在启动之后动态加载的驱动程序,更新了,重新加载一下这个驱动模块就可以。
可是需要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创建相关信息的就必须要重启。。。

网友:
我用OSRLoader把系统中的boot类型驱动解除注册之后,WinDbg的调试端还有那个驱动的调试信息输出,boot类型的是重启后才真正从系统解除。当然重启前也不能再用OSRLoader注册这个驱动,要重启后才可以。
注册后也要重启才生效。
command类型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随便启停,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