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问题

楼主:
   编译程序时,始终出现:"  Duplicate input file D:\ARM\test\pro4\pro4_Data\DebugInRAM\ObjectCode\main.o ignored " 的错误。还有就是不能在 *.C 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他出现:“Could not place stdio.o(.bss) in any Execution region”错误。
    请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前面问题不懂,后面问题个人以为是这样的,你可以把鼠标光标定位到printf(),然后右击,goto它的原型,看看有没有定义及定义中是怎么使用之类的,总之吧ADS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Could not place stdio.o(.bss) in any Execution region
字面上理解是这样子,你这段stdio.o放在代码的.bss段,.bss段是由操作系统初始化的,但是你这里没有操作系统,因此不能初始化,所以.bss段的代码全部不能运行。
我记得标准输入输出函数是需要操作系统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