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中com组件和进程通信实现??在线等,高分

楼主:
在CE中
当应用程序A调用了COM组件更新数据库内容时,则需要通知应用程序B同步数据库中的内容( 通知内容是带具体数据,且都是无窗体程序); 应该如何实现?? 怎样才能效率比较高??

网友:
进程通信可以用 PostMessage
参数hWnd:其窗口程序接收消息的窗口的句柄。可取有特定含义的两个值:
        HWND.BROADCAST:消息被寄送到系统的所有顶层窗口,包括无效或不可见的非自身拥有的
              窗口、被覆盖的窗口和弹出式窗口。消息不被寄送到子窗口。
        NULL:此函数的操作和调用参数dwThread设置为当前线程的标识符PostThreadMessage函数一样。

但感觉此方法操作不方便,请各位大侠给些思路.谢过

网友:
还得顶一下

是不是可以采用回调方式呢,当进程A更新了数据库时回调进程A的更新函数,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  "_"

网友:
进程间通信只能用那四种方式。回调函数好像也只能是在同一个进程的。两个进程同时操作一个数据库是有风险的,涉及到临界资源的问题。具体的只有楼主慢慢分析了。网上相关资料应该比较多。

网友:
PostMessage可以跨进程吗? 我只在不同线程中用过
我觉得可以用命名的Event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TEXT("名字"));
另一个进程中
WaitForSingleObject();

网友:
先谢过
4楼.资源互斥不考虑,因为我的操作中不会出现的.能不能说说那四种方式.有没有什么参考的资源.谢过
5楼.EVENT有测试过了,可以使用,但不能带参数传递.

网友:
引用楼主 qq277541717 的回复:
在CE中
当应用程序A调用了COM组件更新数据库内容时,则需要通知应用程序B同步数据库中的内容( 通知内容是带具体数据,且都是无窗体程序); 应该如何实现?? 怎样才能效率比较高??
问题定义的这么明确,还有什么搞不定的呀?呵呵…不是楼主不会做,是缺乏做的勇气,不自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