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关于wince reset键问题
laixianzhu
laixianzhu

网友A(2009-11-10):
请教关于wince reset键问题
大家好,我板子的wince系统按下复位按键的时候系统只是清空了ram而已,并没有重新启动,像冷启动那样。现在需要使按下复位键的时候系统冷启动,想了好久也没找到修改的地方,估计应该是在启动代码里面修改的,但是也没找到具体的地方,希望大家能指导指导
wince
按键
系统
WindowCE

网友B:
顶起,那位兄弟弄过啊~

网友C:
cpu hw reset,走一下整个cold boot的流程(除了cpu download bootload那段不走,其它都一样)

网友D:
惭愧,还是各菜鸟,看不懂楼上的意思,麻烦你再解释一下

网友E:
我看三星的好像加一段跳转就可以了,代码如下:
ldr r1, =RSTSTAT
ldr r0, [r1]
tst r0, #(1<<5)
bne BringUpWinCE

网友F:
再顶,我测试了,wince启动以后我的重启模式寄存器AT91C_RSTC_RMR就被置0了,所以不能产生用户复位,我在程序里使能模式寄存器里的“用户复位”功能位,再按下reset键的时候就可以像冷启动那样启动系统了,想再弄明白一些,望各位赐教~

网友G:
1:硬件直接接复位键
2:在startup中跳转的时候跳过休眠什么的 直接跳到oalstartup等等 具体看程序

网友H:
你在startup.s里面,判断是否reset那块改成跳到冷启动代码就可以啊
这个之前试过,有效的
按照5楼讲的去试下

网友I:
谢谢两位,我也往这方面找了,可是BSP里三星的startup.s却实结构很好懂,但我CPU是AT91的,startup.s文件跟三星的差异很大,要慢慢尝试把,方向明确了,自己再琢磨琢磨把,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