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打断数码管显示,如何解决?

楼主:
    本人初学单片机,需要用数码管、AT89S51、按键实现一可调时秒表。在调试程序过程中发现,当按键触发外部中断时,会打断显示程序。哪位大侠能给小弟一些指导,不胜感激!(两个数码管)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uchar n=0,n1=0,n2=0;
uchar 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j;
        while(a--!=0)
        {
                for(j=0;j<231;j++);
        }
}
void display(uchar b0,uchar b1)
{
        p11=0;
        P0=m[b0];
        delay(5);
        p11=1;

        p10=0;
        P0=m[b1];
        delay(5);
        p10=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b8;
        TL0=0x00;
        n++;
        if(n==100)
        {
                n=0;
                n1++;
                 if(n1==10)
                {
                        n1=0;
                        n2++;
                        if(n2==6)
                        {
                        n2=0;
                         }
                }
        }
}
uchar i;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0 using 1
{
        if(p32==0)
        delay(5);
        if(p32==0)
        {
                TR0=0;
                EX1=1;
                i++;
         }
}
void interrupt1()interrupt 2 using 2
{
        if(p33==0)
        delay(5);
        if(p33==0)
        {
                if(i==1)
                {n1++;}
                if(i==2)
                {n2++;}
                if(i==3)
                {i=0;
                TR0=1;}
          }
}
main()
{
        TMOD=0x01;
        TH0=0xb8;
        TL0=0x00;
        ET0=1;
        EX0=1;
        EA=1;
        TR0=1;
        P1=0xff;
        i=0;
        while(1)
        {
                display(n1,n2);
         }
}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你的delay(5)是多长时间,
一般判断抖动 20ms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
打断显示程序??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程序  有按键的时候表应该不会走的,但是显示应该正常,只是不动

网友:
另外 不要在发蛋帖了  这样不好!!

网友:
5mS
我就是想按第一个键(p32=0),表停;按第二个键(p33=0),表个位加1;再按一次第一个键,再按第二个键,表十位加1
我现在问题是按第一个键,表是停了,但有时显示一位,有时显示两位
我也不想发蛋帖,我加十分,但是系统提示不能加那么多分,两分也不行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呵呵,寂寞了!!!!!!! 循环的显示什么可能会出现断的时候 ????

网友:
但有时显示一位,有时显示两位 ???很正常的啊, 你的程序那两个数码管就是这么写的啊

网友:
#5楼
不是,外部中断时,循环显示被打断了,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请教lgy198612:怎么让两位同时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