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何会出现下面的错,请高手帮忙

楼主:
Microsoft (R) Windows Debugger Version 6.8.0004.0 X86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ed \\.\pipe\com_1
Waiting to reconnect...
Connected to Windows XP 2600 x86 compatible target, ptr64 FALS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established.  (Initial Breakpoint requested)
Symbol search path is: D:\WINDOWS\Symbols;SRV*D:\WINDOWS\Symbols*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C:\Program Files\Debugging Tools for Windows
Windows XP Kernel Version 2600 UP Free x86 compatible
Built by: 2600.xpsp.080413-2111
Kernel base = 0x804d8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80554fc0
System Uptime: not available
Break instruction exception - code 80000003 (first chance)
*******************************************************************************
*                                                                             *
*   You are seeing this message because you pressed either                    *
*       CTRL+C (if you run kd.exe) or,                                        *
*       CTRL+BREAK (if you run WinDBG),                                       *
*   on your debugger machine's keyboard.                                      *
*                                                                             *
*                   THIS IS NOT A BUG OR A SYSTEM CRASH                       *
*                                                                             *
* If you did not intend to break into the debugger, press the "g" key, then   *
* press the "Enter" key now.  This message might immediately reappear.  If it *
* does, press "g" and "Enter" again.                                          *
*                                                                             *
*******************************************************************************
nt!RtlpBreakWithStatusInstruction:
80528bdc cc              int     3
kd> g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tdll.dll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intelppm.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i8042prt.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kbdclass.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mouse.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mouclass.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parport.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serial.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serenum.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fdc.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cdrom.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ks.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redbook.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USBPORT.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usbuhci.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VIDEOPRT.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x_svga.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vmxnet.sys -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drmk.sys -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portcls.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es1371mp.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CmBatt.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fsvga.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audstub.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rasl2tp.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ndistapi.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diswan.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raspppoe.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TDI.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raspptp.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psched.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msgpc.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ptilink.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raspti.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rdpdr.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termdd.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swenum.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update.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mssmbios.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gameenum.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DProxy.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flpydisk.sy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USBD.SYS -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usbhub.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Sfloppy.SYS

网友:
都没看明白这是什么的问题,在哪儿出现的...

网友:
kd> g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tdll.dll

网友:
这些都不是错误,只是告诉你调试器没有找到这些程序模块(都是系统程序)对应的符号文件,通常情况下只需要调试自己的程序,没有这些符号文件也没有影响。如果想调试系统程序,可以到微软网站下载对应版本的系统符号文件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 g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tdll.dll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