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无操作系统下DMA怎么使用?

楼主:
请教在没有操作系统下
并且没有malloc支持分配内存
给DMA 分配内存空间是怎么分配的?

谢谢!

网友:
定义一片静态数组空间,照样可以使用

网友:
比如 我要申请的 内存空间的size = 480×320×2 byte
那么我怎么定义这个静态的数组空间 呢 ??

网友:
不用这样的,裸机使用DMA,也很简单的。DMA本来就有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和传输大小的设置。比如DSP的DMA,它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既可以是SDRAM空间,也可以是SRAM空间,也可以是FLASH空间,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外设寄存器地址,比如是SPI等等。你只要设置它具体的这两个地址,它就自动在他们之间传输数据。而且,现在的存储器空间SRAM和其他的外设空间,比如SDRAM ,FLASH,还有其他的外部设备接口寄存器,都是统一编址的。你只要设置好这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和传输大小,那么你的DMA占用的空间就定了。这个具体的DMA部分资料肯定会有说,而且是开始的时候就会描述它所支持的设备和空间。。。。

网友:
直接操作寄存器

我反而是在没有系统的片子上用DMA

呵呵

网友:
我用过关键定义请求发源,然后就数据传输,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