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mnop933

楼主(2009-06-19):
提示:

网友A:
建议看看MODBUS协议

网友B:
好的,我去看看。thanks

网友C:
MOSBUS-RTU,是依靠时间间隔来区分帧的,个人认为这种处理比较麻烦。
HART,是用前导符来区分帧间隔的,比如至少连续5个FF以上,说明新一帧开始了。这种方式处理比较简单。
当然这是在一对多的使用下,比如总结上挂上三、四十台,下位机中的MODBUS通信处理程序要做好,不然很容易误判帧的,呵。。。
校验,二进制的用CRC16就好。
地址,一个字节完全够了,对于485总线,轮询工作,总线挂上三、四十台下位机后,其轮询一遍的速度就已经是能够忍受的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