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创2410UP TECH 2410 bootloader烧写

楼主:
最近在学WINCE 5.0  我在使用博创2410UP TECH 2410试验箱时用随机光盘里面的BOOTLOADER 文件烧写引导文件
添加硬件后
输入命令行,sjf2410/f:2410loader.bin
然后选择K9S1208 PROG
然后显示   K9S1208  NAND   FLASH JTAG PROGRAMMER
电脑显示该进程占用CPU 100%    后面就一直这样了   不会提示FLASH被检测到然后开始烧写
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了

网友:
已经上电了,
试验箱手册上说明的FLASH是K9S1208
有一个giveio端口我也按照手册上面的步骤安装了,提示硬件安装完成,设备管理器里看也没问题。
请问楼上的大哥怎么查看CPU是否检测到????
本来想把定制好的镜像烧进去看看的,结果卡在这了。。

网友:
有哪位前辈知道啊   帮帮小弟啊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