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PING一段时间后就不通了

楼主(2009-09-09):
dm9000PING一段时间后就不通了
WINCE 平台 DM9000网卡 用主机去PING 一开始很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半小时到2小时,感觉是随机的)就不通了,一定要重新启动才行,而且不是每块板子都有这个现象。有的板子能一直正常工作,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而且
工作

网友A:
LZ 的 CPU 是哪一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没遇到过,帮顶。
先确定网卡芯片ok

网友C:
CPU是EP9315
网卡芯片的话应该没问题,已经换过
我现在怀疑是硬件上布线的问题,造成网卡不稳定

网友D:
会不会内核有其他地方控制dm9000了?
楼主有没有在输出些DeviceSend或者DeviceInterruptEventHandler调试信息?
不正常的网卡在ping不通时中断是否仍然被触发?
我只遇到过dm9000的reset错误,很轻松就改好了,估计这问题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E:
LZ 有没有量过当 DM9000 不工作时其中断脚的状态??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F:
我有量过中断,发现不通是中断信号仍然是有的,读写控制信号也是有的
有时还会发生可以正常收,但是发送不行的情况

网友G:
这现象也太奇怪了吧,呵呵,学习一下,等paul chao的解释

网友H:
可能是 driver 中有些 TX Error 没有处理好, 所以请 LZ 回去看看相关的程式码, 是不是每一个 error bit 都有处理, 或是加 debug message, 看看是发生了什麽 error 时没处理好.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I(2009-12-15):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