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ADC驱动请教。

楼主:
我想实现在wince液晶上 显示采样信号波形。波形频率很低。
肯定要包括ADC驱动,和应用程序
第一个问题:我想要ADC每隔500ms采样一次,用中断来实现。这个500ms中断在驱动中如何实现?
第二个问题:应用程序获取AD结果可以使用流驱动接口,但是读取时间我也不好确定,总不能应用程序中每隔500ms读一次吧。这个肯定不行。ADC驱动中应该有个信号或消息类的通知应用程序读取采样结果。这个消息驱动中怎么设计啊?

两个问题,刚刚结束很多问题不懂,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已开始练习
开始慢慢着急
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
但倒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开始练习
开始慢慢着急
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
但倒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开始练习
开始慢慢着急
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
但倒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

网友:
别 0啊,提示一下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吗??

网友:
不难 我是用查询做的
至于中断 没打算用   如果谁会的话 告诉我一声
--
采样的实现放在驱动里面 ,留一个借口给APP

应用程序定时去用这个借口去调用  ADC 程序

网友C:
流驱动,定时器,即可,参照一下touch驱动即可。
good luck

网友D:
有 IO定时器 和 DPC定时器

网友:
或者采样频率固定,,不断采集数据,,
在应用端定时获取数据。。

网友:
采用定时器中断可以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流驱动,定时器,即可,参照一下touch驱动即可。
good luck

定时器的实现,是使用WaitForSingleObject 第二个参数还是,需要写定时器驱动。
还有,wince自身的时钟节拍用的那个定时器中断?S3c2440.我写定时器驱动就不能使用这个定时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IO定时器 和 DPC定时器

没听过啊,什么是DPC定时器。IO定时器又是什么

网友E:
1.WaitForSingleObject(gEvent, 500) == WAIT_TIMEOUT
定义一个空的Event,用waitforsingleobject,500ms溢出来做,最简单。不用去用定时器。

2.至于从应用程序读取driver中测量好的数据,
你担心这个读操作的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在driver中用一个static 的变量来保存每次500ms读到的值。然后流驱动接口使用read函数,读取这个static变量中的值就好了。不会有时间上太长时间的等待。当然要涉及到driver和应用程序同时访问这个static变量,所以可能需要加一个消息量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WaitForSingleObject(gEvent, 500) == WAIT_TIMEOUT
定义一个空的Event,用waitforsingleobject,500ms溢出来做,最简单。不用去用定时器。

2.至于从应用程序读取driver中测量好的数据,
你担心这个读操作的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在driver中用一个static 的变量来保存每次500ms读到的值。然后流驱动接口使用read函数,读取这个static变量中的值就好了。不会有时间上太长时间的等待。当然要涉及到driver和应用程序同时访问这个static变量,所以可能需要加一个消息量来处理。

加消息这么加,驱动可以给应用程序发送消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WaitForSingleObject(gEvent, 500) == WAIT_TIMEOUT
定义一个空的Event,用waitforsingleobject,500ms溢出来做,最简单。不用去用定时器。

2.至于从应用程序读取driver中测量好的数据,
你担心这个读操作的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在driver中用一个static 的变量来保存每次500ms读到的值。然后流驱动接口使用read函数,读取这个static变量中的值就好了。不会有时间上太长时间的等待。当然要涉及到driver和应用程序同时访问这个static变量,所以可能需要加一个消息量来处理。

加消息这么加,驱动可以给应用程序发送消息吗?

不行,我说的是消息量“互斥、关键区”之类,不是说消息。
当然你可以在driver里面发一个广播消息。应用程序也可以收到。
如:PostMessage(HWND_BROADCAST,WM_KEYDOWN,'B',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我说的是消息量“互斥、关键区”之类,不是说消息。
当然你可以在driver里面发一个广播消息。应用程序也可以收到。
如:PostMessage(HWND_BROADCAST,WM_KEYDOWN,'B',0);

好深奥啊,这里的互斥,关键区是不是定义一个static变量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