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各位高手给下意见,小弟刚学习汇编第3天写出了如此令我迷茫的程序望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若自block开始的内存缓冲区有100个字节,带符号数,需找出最大值将其存放在max单元中?

代码如下
     mov al,0;
mov bl,1;
mov cx,100;
next:inc al;
      inc bl;
      cmp block[al],block[bx];
      jz:nnn;
    nnn:jns :less1;
      js:less2;

    loopz :begin ;

      less1:mov max,block[al];
       dec cx;
      jmp short next;

       less2:mov max,block[bl];
       dec cx;
      jmp short next;

       begin(正常执行): .................
...................
......programming  execute;...
...............;
   抱歉小弟刚学汇编第3天,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写出了这种迷茫的代码 望各位能否指点下 或者帮忙注释下
         能告诉我上面的代码能完成如上题目的要求吗
                      能否给个简单明了的代码  最好要和书傻瓜的不一致   只求思路     。。。。。。。
                                                               小弟菜菜一个 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
虽然不用汇编好多年,但是我敢肯定LZ下面的语句我没有看见过,
jz:nnn;
js:les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