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通过GPRS上外网是否可行

楼主(2010-01-28):
服务器通过GPRS上外网是否可行
一台机器A通过GPRS上外网,公网上的机器B在知道机器A的IP地址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与机器A建立TCP连接?
服务器
能够
ip地址

网友A:
将公网上的机器B映射到机器A上。

网友B:
请问怎么映射?

网友C:
具体问问网络管理人员。

网友D:
晕。能不能说清楚一点?B机就是一台直接连入公网的PC(有固定IP),A机是接到一台无线路由器上通过GPRS上网,需要问哪个网络管理人员?

网友E:
我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a机要与b机连接,而且要与GPRS通信,那么具有公网地址的b机的功能只不过提供了一个相当稳定的通道, 如果a机现在要通过b机与GPRS通信,那么b机公网的ip必须映射到a机上。
具体怎么设置,可以到网上查询一下。我也不太清楚怎么设置,我们这里有个项目的设置就是我们的网络管理员设置的。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F:
A连B是没问题的,因为B是公网IP的机器。
但反过来B连接A的话就有困难,因为你每次拨号之后A的IP地址都在变化。
如果有可能,你可以去移动公司给你的Sim卡绑定一个与你B机器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想要公网IP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你的B机器和A机器同时处于移动内部一个私网段),这样你A每次拨号的时候就是用的同一个IP地址连接的B,反过来B也就可以容易的连接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