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数据库求解

楼主:
我的处理器三星2440 wince5.0
用的开发工具为vs2005+SQL server mobile    c#
例子是照着《windows CE 开发实例》上的第7张一步一步做的。
例子能够运行,但是我掉电重启后双击exe文件出现

“找不到“xxx”(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小弟寒碜,没分孝敬各位。刚接触这些,秉持着虔诚的态度向各位大虾学习。

如果用c++怎么搞呢。开发还是用vc2005。望好心人赐教啊

网友:
MFC动态库的问题

网友A:
MFC动态库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求解    好心人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把MFC的那几个库打包进os,重新升级。
或者你的应用程序采用静态链接mfc的库。
引用 网友A:
MFC动态库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求解 好心人

网友:
是那个库的问题!你在定制OS的时候,把相应的组件选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大虾们的回答

网友:
是release的还是debuge的 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找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