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你提供的回调函数与定义的不同,查.read, .write, .release的函数原型。

网友A:
藐似 fakedev_read, fakedev_write, fakedev_release 的函数定义与 struct file_operations 的申明不一致。

网友:
static ssize_t fakedev_read(struct file *f, char *buf, int size, loff_t off)
static ssize_t fakedev_write(struct file *f, const char *buf, int size, loff_t off)
static void fakedev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这是一本驱动开发书上的一个例子,虚拟的一个简单设备,不涉及硬件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藐似 fakedev_read, fakedev_write, fakedev_release 的函数定义与 struct file_operations 的申明不一致。

linux里struct file_operations的定义应该是一样的吧,难道不同的内核版本还有差别?

网友:
谢谢两位大侠,果然跟两位大侠说的一样,刚才看了内核fs.h头文件,果然跟定义的参数类型不一样,改过来就不报错了,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