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A中断

楼主(2009-01-15):
请教:DMA中断
我在写一个S3C2440的SPI驱动时需要用到DMA中断,但发现该中断号unsigned int irq已经被其他设备占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 我能想到的暂时就是修改内核代码,允许中断共享,或者干脆不要先前的设备。但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设备

网友A:
IRQ号被别人占用?在用过的几款CPU中没有听说过,一般IRQ号是CPU定义好的,不是由用户来分配的,怎么会被其它设备占用呢?PC机上倒是有出现冲突的情况
再说如果是同一个irq号,那可以在同一个IST函数中进行分别出来,可能就是相当于你所说的中断共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