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开发问题

楼主:
请问 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发短信时,用相应的ASC码控制发出的信息怎么不对? PUD格式又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LZ 问的太笼统了吧,还有PDU吧,这个要看文档的

网友:
对呀看过说明是要用PDU格式,但不知道PDU是怎么一回事,有谁能告诉我一下呢?
还有没有谁用汇编程序控制GSM模块发短信出来呀?能否借我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所用的GSM/GPRS模块是哪款?

可以去我上传的资源里面看看,有很多模块对应的AT指令手册。

另外楼主可以下载这个资料看看:
http://www.unsp.com/shop/product.aspx?id=191

网友:
WAVECOM的GSM/GPRS模块所用的AT命令或指令集,很不错,还比较全: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88368

不过是英语的。

网友:
帮忙顶一哈,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用test模式 发送短信比较容易,楼主这个实现不了 要看你的模块是否OK,连到PC上看看 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命令 看是否可以 用单片机程序发送命令的时候 结尾Ctrl+Z 要用ASCII码26

至于PDU码 这个是发送汉字的时候要用的 就是把一个汉字转成4个字节数据,然后经过一些算法 发送出去,这个转换网上都是有源码的,楼主可以找找  我在VC下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