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0MHz的模拟通道设计

楼主(2009-09-30):
关于100MHz的模拟通道设计
各位大哥,
输入阻抗50和1M欧姆,有什么区别啊,对于高频小信号放大,我采用AD8009进行级联,每个放大10倍,可行性怎么样?有没有更好的放大方式,
怎么样
可行性
通道

网友A:
输入阻抗大小决定取样电路参数;
对于小信号高频放大,不建议太多级联,最好最多不超过4级。否则工作点影响会很难控制。 另外注意滤波电路模块的设计。恰到好处的带宽,可能会有意料不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