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梯程序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正在做单片机控制电梯方面的东西。但是单片机控制电梯的代码不太会写。不知道哪位大哥大姐能给点指点,非常感谢。QQ305413012@qq.com.如果方便请给我发邮件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涉及到安全问题一定要认真考虑啊。

网友:
假如你是自己做实验,那简单,用过电梯的模型,,每层楼之间安装红外发射器,然后通过红外检测,就可知道在几楼了。然后就剩个按键响应。

假如你在实际中,就没那么简单了,很多安全因素要考虑,我不是搞电梯的,呵呵,不敢说。

网友:
  你打算用C还是用C++写?

网友:
可靠性,稳定性等需要

功能只是次要的

网友:
用C 写 因为最后要放到单片机中

网友:
用几个按键加一个数码管就行了,模拟下电梯上下时数码管的显示,并和对应按键的关系

网友A:
哪种单片机  ,电梯这可不是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种单片机 ,电梯这可不是玩的
英飞凌的,51的控制学会了也行啊 很是 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单片机 ,电梯这可不是玩的
英飞凌的,51的控制学会了也行啊 很是 困扰

楼主 先好好弄下 单片机控制电机的程序吧。
另外在弄下传感器检测的程序。

网上应该有些参考的资料,多搜索下吧

网友:
不知你是做电机控制,还是调度控制?感觉编程难点在于调度的算法。

网友:
8楼电梯程序那位高手有啊?

51单片机控制8楼电梯
还带电动机的 开门用了LED  用了个74hc573端口复用
两位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