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通信,为什么这两段程序执行结果不一样?

楼主:
第一段: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unsigned          char                rece[4];//定义一个数组存储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k;//定义通用寄存器

void main()
{
        TRISC=0xff;
        TXSTA=0x24;
        RCSTA=0x90;
        SPBRG=25;
        GIE=1;
        PEIE=1;
        RCIE=1;
  while(1)                    //等待中断
   {;}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for(k=0;k<4;k++)
                {
                        while(1)
                        {
                                if(RCIF==1)        break;
                        }                                        //等待接收数据
                        rece[k]=RCREG;                //读取接收数据,同时清掉RCIF
                }

                for(k=0;k<4;g++)
                {
                        TXREG=rece[k];
                        while(1)
                        {
                                if(TXIF==1)        break;
                        }
                }
          }
   }

第二段: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unsigned          char                rece[4];//定义一个数组存储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k;//定义通用寄存器

void main()
{
        TRISC=0xff;
        TXSTA=0x24;
        RCSTA=0x90;
        SPBRG=25;
        GIE=1;
        PEIE=1;
        RCIE=1;
  while(1)                    //等待中断
   {;}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for(k=0;k<4;k++)
                {
                        while(1)
                        {
                                if(RCIF==1)        break;
                        }                                        //等待接收数据
                        rece[k]=RCREG;                //读取接收数据,同时清掉RCIF
                        TXREG=rece[k];
                        while(1)
                        {
                                if(TXIF==1)        break;
                        }
                }
          }
   }

比如发送7e aa aa aa
第二段收到的同时就返回,可以实现
但是第一段为什么只返回7e aa aa,少一个aa呢

网友:
第一段只是多了一个循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谢谢大家啊

网友:
引用楼主 lipeng813 的帖子:

for(k=0;k <4; g++) {
  TXREG=rece[k];
  while(1)
  {
    if(TXIF==1) break;
  }
}

g++ 是什么意思?

网友:
错了,其实是K++
这个是我在这写错的
K++也是一样

网友:
你这个程序架构本身就有问题。能看出来你是想结合中断和查询。
但是串口是基于一个一个字符传输的。 你那种做法会导致中断嵌套,从而造成重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