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外部中断 是否必需基于bootloader 才能运行?

楼主:
如果不是,请发个小程序说明。

网友:
不是,

ARM7 等都可以不跑OS,直接跑小测试程序。
只要不要0S,就可以不跑对应的BBOTloader,但那个startup.s还是需要的吧。

一般的测试有编写好的,你直接利用就好。

网友:
如ls所说,就好像一般单片机一样使用,只要初始化时设置好中断向量表、中断优先级等就可以使用外部中断了

网友:
引用楼主 chenhu113 的回复:
如果不是,请发个小程序说明。

建议楼主先看下keil或者ads中为44B0生成的startup.s之类的东西,理解一下中断向量及跳转的概念,你就明白了。

网友:
初始化相应的寄存器
就和其他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一样使用吧

网友:
44b0有它的特殊性,这个玩意不能remap。所以大家想问题要换个思路了。可以说必须使用bootloader定义好一个中断入口,在初始化它的特殊寄存器才可以。不过44b0就不要玩了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