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中的虚拟内存怎么理解???

楼主:
操作系统中的虚拟内存怎么理解???操作系统中的虚拟内存怎么理解???

谢谢啊

网友:
这个和硬件的一些有莫大的关系,
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内存。具体看 ARM嵌入式软件设计与优化,呵呵。貌似是这本书。

网友:
要理解虚拟内存,建议先理解MMU硬件的工作原理。如此,虚拟内存不难理解

网友:
虚拟内存,是为了性价比考虑,用低速的存储价质(如flash)模拟成高速的内存工作,本质上还是低速的,但提高了内存的容量,以时间换空间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物理地址是我们程序员很难改变的东西,为了更加方便的操作地址,我们使用MMU将所有的物理地址进行统一编址,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内存~

网友:
你可以去webcast哪里去下载视频。有一张就是讲这个的。何宗键讲的。很明白

网友:
虚拟内存是计算机系统内存管理的一种技术。
它给应用程序提供连续的可用的内存。
部分内存可能暂时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上,
在需要时进行数据交换。这样可以提高操作系统的性能。

不过Windows CE的虚拟内存管理与桌面Windows的内存管理有所不同。
Windows XP和Windows CE同为32位的操作系统,
虚拟寻址能力可以达到4GB。Windows XP的每个进程独享4GB虚拟地址,
但Windows CE 5.0中所有的进程共享一个4GB的虚拟地址空间。

具体的可以看一下操作系统原理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你的内存虚拟地址指向了内存之外的存储器(flash等),你可以像访问内存一样来访问它们。

网友A:
个人觉得,虚拟内存的存在有两个原因:
1 从安全性角度考虑, 能过虚拟内存,操作系统决定了哪些是可访问的,
   哪些是不可访问的.

2 灵活性,物理内存无论是大小还是地址,一但确定,不容易改变,
  通过映射成虚拟内存,提高访问灵活性.

网友:
那是不是说本身内存不是太多,希望通过Flash 等存贮器模拟成系统内存,进行统一管理,当然这里就需要一种机制,就是MMU 啦
对么?

网友:
同意8楼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两句能将清楚的,你去找何宗键那本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书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虚拟内存的存在有两个原因:
1 从安全性角度考虑, 能过虚拟内存,操作系统决定了哪些是可访问的,
  哪些是不可访问的.

2 灵活性,物理内存无论是大小还是地址,一但确定,不容易改变,
  通过映射成虚拟内存,提高访问灵活性.

正确 ...............

网友:
路过,我是为分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