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DS18B20,使用C语言怎样编程进行两个点的温度测量呢?

楼主:
我成功用C语言进行了一个18B20的测温,很准确很及时。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两个18B20,一开始我看过那个关于时序的问题后觉得很麻烦,所以没弄,所以想用两个I/O口控制两套数码管显示(P1和P0),然后两套数码管共用数码管驱动口(P2),然后两个I/O口(P3.6和P3.7)控制两个传感器,请问这样能否行的通啊?如何实现呢?

网友:
牛人啊牛人,听说这里很多牛人。

网友A:
引用楼主 labanwoods 的回复:
我成功用C语言进行了一个18B20的测温,很准确很及时。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两个18B20,一开始我看过那个关于时序的问题后觉得很麻烦,所以没弄,所以想用两个I/O口控制两套数码管显示(P1和P0),然后两套数码管共用数码管驱动口(P2),然后两个I/O口(P3.6和P3.7)控制两个传感器,请问这样能否行的通啊?如何实现呢?

楼主这样也可以。但需要对于I2C对应的IO(P3.6和P3.7)需要加上拉电阻。

整套系统控制过多,尤其需要注意数码管对应的IO需要加三极管或者数字IC进行电流驱动。

另外整套系统还有优化的地方,比较数码管 可以采用595等串行IC驱动 和控制,这样节约IO资源,且不用再额外加驱动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labanwoods 的回复:
我成功用C语言进行了一个18B20的测温,很准确很及时。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两个18B20,一开始我看过那个关于时序的问题后觉得很麻烦,所以没弄,所以想用两个I/O口控制两套数码管显示(P1和P0),然后两套数码管共用数码管驱动口(P2),然后两个I/O口(P3.6和P3.7)控制两个传感器,请问这样能否行的通啊?如何实现呢?

楼主这样……

高手你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吧,我把改完的程序发给你看看?

网友B:
轮训读取试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训读取试试。呵呵

什么叫轮训读取?

网友:
轮询读取,~~~

网友C:
轮循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轮循读取
到底什么是轮循读取啊?

网友D:
共用一个接口,先读出每个DS18B20的产品序列号,
读取时根据序列号读取DS18B20温度值

用两个接口
1 写两段代码
2 用I/O变量赋不同的值,再调用读取DS18B20温度值的子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共用一个接口,先读出每个DS18B20的产品序列号,
读取时根据序列号读取DS18B20温度值

用两个接口
1 写两段代码
2 用I/O变量赋不同的值,再调用读取DS18B20温度值的子程序

用两个接口的您的方法能详细点解释一下吗?

就是读取DS18B20的温度值的子函数是调用的,

两段代码在吗理解?
I/O变量赋不同的值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