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开发wince程序用什么pda?

楼主:
我公司有一个产品中使用到WinCE   PDA。我想在现有的PDA产品(从市场上购入)上加载自己的应用程序。
我的问题是:
可以购买到这种带usb主口的PDA做二次开发吗?哪些厂家的哪些型号?

网友:
我这就有

网友:
大把,一般使用C++
有些公司小,人少,或者竞争不激烈的就偷懒用c#。

网友:
你是想买现成的手持设备吧?

网友:
带usb主口的PDA 不多,大多数是丛设备

还要在上面做开发,也就是需要相应的SDK,这个很难!一般厂家都不会开放产品的SDK的。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个开发板上面调试,OS层也可以自己控制。
如果买OEM的机器,会有一些底层的东西别人定制好,
开发起来受限制很大很没意思的,反正现在开发板也不会贵,
如果是真的想做应用类的开发,建议还是找些主流的开发板来玩玩。

网友:
对,就是想买现成的手持设备,自己做二次开发。

网友A:
魅族M8,HTC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魅族M8,HTC一大把

就是啊,M8,还有HTC的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