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arm9的操作系统有哪些啊?

楼主:
请教:基于arm9的操作系统有哪些?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哪?都是用什么语言编程的啊?我刚接触这些也不知道该怎样问才专业些,另外请教一下想从零基础学arm9不知大家推荐什么书啊?多谢了!

网友:
vxworks
uc/os II

网友A:
现在ARM9上,通常都是跑WINCE,或者LINUX。学习这两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看自己目前掌握的基础了。应用程序编写linux用QT,wince用EVC,EVB,VC.NET,VB.NET,C#.NET等等。从零基础学arm9不知大家推荐什么书啊?学芯片最好的资料就是他的datasheet。比如学习三星的2410,你去下载一份芯片手册,然后下载三星的官方测试代码。看一部分手册,就到官方源码上去看相应的程序代码,看它是怎么初始化,怎么应用的。学习WINCE,linux这些如果没有硬件环境,还可以搭建虚拟环境,虚拟机。希望对楼主有点帮助。

网友:
arm9通常就是跑linux和wince的了,vxworks不是很清楚,ucos 在arm7上用得多。
刚学的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动手效果不错。

网友:
PalmOS,QNX,Delta OS,Hopen OS,pSOS这些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ARM9上,通常都是跑WINCE,或者LINUX。学习这两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看自己目前掌握的基础了。应用程序编写linux用QT,wince用EVC,EVB,VC.NET,VB.NET,C#.NET等等。从零基础学arm9不知大家推荐什么书啊?学芯片最好的资料就是他的datasheet。比如学习三星的2410,你去下载一份芯片手册,然后下载三星的官方测试代码。看一部分手册,就到官方源码??

学驱动呢?怎么比较容易入手?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418019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查了一些书和网上图书馆的资料,还是一头雾水啊......真不知道这些操作系统到底哪个最适合我学啊(我是学电气专业的),有没有人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