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高手,怎么编写PCM驱动?

楼主:
我现在刚接触嵌入式下驱动的开发,现在项目组长要我写个UART驱动和PCM驱动,望各位驱动高手给我指点一下,怎么去编写一个PCM接口的驱动,PCM模块连接在板子上一般是遵从什么协议呢?PCI?USB?有协议遵从的话那我写的驱动应该是相关协议的驱动,那这又和PCM驱动有什么区别呢?Linux内核里面有PCM接口吗?

网友A:
pcm就是脉冲编码调制,和你说的pci,usb不是一个概念。
可查阅相关pcm的资料,先把pcm搞清楚了,在看硬件手册,找到pcm寄存器描述章节,设定相应的寄存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m就是脉冲编码调制,和你说的pci,usb不是一个概念。
可查阅相关pcm的资料,先把pcm搞清楚了,在看硬件手册,找到pcm寄存器描述章节,设定相应的寄存器就OK了。

我知道PCM的概念,我的意思是pcm模块连接到主板上后,怎么将它驱动起来?这个驱动程序应该怎么去写?这和一般的字符设备驱动或者块设备驱动有甚么区别?内核提供pcm接口吗?

网友B:
楼主的OS是Linux,那么硬件平台式什么啊?

很多ARM9或者ARM11的BSP都会自带PCM驱动,用于音频。

楼主完全可以去找你对应平台的开发资料,参考下。
想办法进行移植和修改。

网友:
PCM?E1么?
什么芯片/模块?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OS是Linux,那么硬件平台式什么啊?

很多ARM9或者ARM11的BSP都会自带PCM驱动,用于音频。

楼主完全可以去找你对应平台的开发资料,参考下。
想办法进行移植和修改。

这位仁兄,我们用的就是ARM926 内核的处理器,要做的内容就是将无线电话采集的语音数据用一个pcm模块接受,然后通过这个模块将起转变为数字信号送给cpu,之间是通过pcm接口传送数据,同时用串口进行通信控制,而分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写那个pcm模块的驱动,可他们甚么硬件资料都没有给我,我现在刚进这家公司,他们具体的项目情况我也不怎么了解,而pcm的驱动以前也没接触过,那针对我这特殊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望各位仁兄给我好建议!!!诚挚的感谢!!

网友:
先看E1的帧结构吧,
如果有时间看看dallas DS2154的手册,大同小异的,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OS是Linux,那么硬件平台式什么啊?

很多ARM9或者ARM11的BSP都会自带PCM驱动,用于音频。

楼主完全可以去找你对应平台的开发资料,参考下。
想办法进行移植和修改。

这位仁兄,我们用的就是ARM926 内核的处理器,要做的内容就是将无线电话采集的语音数据用一个pcm模块接受,然后通过这个模块将起转变为数字信号送给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