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7 计算内存使用率

楼主(2009-08-03):
ARM7 计算内存使用率
RP:ARM7 计算内存使用率
给点思路,如果有现成的例子更好
使用率
计算

网友A:
..............太笼统的命题...............

网友B:
ARM7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C:
就是计算一下使用了多少内存,还剩多少内存。。。
有没有方法可以读取arm7内存的大小。。。。

网友D:
固定分配的内存你肯定不需要计算了吧,那就剩下了堆和栈。
堆的计算简单,至少分配的时候有统一的程序接口。
栈的计算就比较麻烦些,各模式的栈也比较多。就拿SVC模式来说,可以用一个固定时长的Tick,中断,来粗略计算SVC模式下SP的值,做下比例就行。为什么说粗略,因为很难抓到最高点。。。。

网友E(2009-09-10):
如果没有动态存储分配,那在编译时就可以确定存储器的使用了,
如果有动态存储分配,可能需要额外代码来统计存储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