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运行几天后 USB 失效,重新烧NK继续可以使用 M-DOC FLASH

楼主:
大家帮帮忙:
   我的 WINCE6 运行几天后 USB 失效,重新烧NK继续又可以使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MCU  PXA270
   FLASH M-DOC
   OS: CE6

   初步估计,可能是 FLASH 驱动的问题,
   有没有哪位大哥使用 MDOC 跑 WINCE6 的
   有的话能不能把驱动发给我一份,
   小弟非常感谢!~!
   约个时间一起喝酒。

   E-MAIL: dengchonglin@163.com

网友:
没遇到过,友情帮顶

网友:
帮顶下。

MARK,期待牛人出现,我也学习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我左看…… 右看……
没人理我~!

网友:
USB失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楼主 dengchonglin 的回复:
大家帮帮忙:
? 我的 WINCE6 运行几天后 USB 失效,重新烧NK继续又可以使用。
? 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 MCU? PXA270?
? FLASH M-DOC
? OS: CE6

? 初步估计,可能是 FLASH 驱动的问题,
? 有没有哪位大哥使用 MDOC 跑 WINCE6 的
? 有的话能不能把驱动发给我一份,
? 小弟非常感谢!~!
? 约个时间一起喝酒。

? E-MAIL: dengchonglin@163.com

WINCE6 运行几天后 USB 失效
~~~~~~~~~重启还能连接不?
如果不能:
在还能连接的时候,导出注册表。
运行几天,USB失效后,再次导出注册表。
对比看看

网友:
这么牛的问题,我只能友情帮顶!

网友:
重新启动也不行啊,
但是重新烧 NK 就可以了

网友:
USB 失效 ??看你的意思应该是USB插优盘识别不了??

网友:
我们遇到过  一段时间后 eboot也丢了  重烧eboot nk后又好了   后来换器件至今情况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遇到过? 一段时间后 eboot也丢了? 重烧eboot nk后又好了? 后来换器件至今情况未明

哦? 奇怪呢~!
能不能加个 QQ:84651869 私聊一下?

网友:
在还能连接的时候,导出注册表。
运行几天,USB失效后,再次导出注册表。
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