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 系统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06):
CE5 系统启动问题求助
ce5 系统镜像NK.nb0 是否一定要先加载到内存中才能运行?能否不加载到内存中,直接从flash中启动?
系统
内存

网友A:
NB0文件(一般是BOOT)一般都会加载到RAM里面(内存),再进行运行。
因为现在大部分AMR9 以及ARM11都支持NAND FALSH,且支持从NAND FLASH启动,
根据NAND FLASH的架构,所以一般NB0文件都会加载到内存中运行,不能直接在NAND FLASH中运行。

网友B:
但有些设计中,有BOOT FLASH,此时对应的BOOT就可以直接在FLASH中启动。
而这种BBOT FLASH 一般都是NOR FLASH。
而NOR FLASH的成本相对NAND FLASH太高,性价比较低,所以现在如果能支持NAND FLASH启动的ARM一般都不会再用NOR FLASH,所以绝大部分设计,NK.nb0 是要先加载到内存中才能运行

网友C:
如果不考虑运行速度,单从可行性上说,使用NOR FLASH是可以不加载到RAM运行,由于NAND的访问时序及命令在NAND中不行,但是从设备性能及成本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是要放到RAM里边运行的。

网友D:
2442内置了一个64M的nand flash, nb0是烧写在这个里边的,想直接启动而不加载到内存中看来是不行的啦?

网友E:
不行,如果你上边有大容量NOR FLASH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