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G显示

楼主:
在EVC下,IImage可以对PNG解码,可是为什么透明部分是白色?下面是代码。请问要怎么解决?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解决PNG在EVC下的显示问题?

    hr = Find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MAKEINTRESOURCE(IDR_PNG1), _T("PNG"));
    dwsize = Sizeof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hr);
    hg = Load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hr);
    lp = (LPSTR)LockResource(hg);

    pImageFactory = NULL;
    pImage = NULL;

    if(SUCCEEDED(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HRESULT hResult = 0;

            if(SUCCEEDED(hResult=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ImagingFactory,(void **)&pImageFactory)))
        {
            hResult = 0;
            if(SUCCEEDED(hResult = (pImageFactory->CreateImageFromBuffer(lp,dwsize,DISPOSAL_NONE,&pImage))))
           {

                  ImageInfo ImageInfo;
                  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pImage->Draw(hdc, CRect(0, 0, ImageInfo.Width,ImageInfo.Height),NULL); //显示图片
                    pImage->Release();
            }
              else
                 MessageBox(_T("CreateImageFromBuffer"),_T("error"), MB_OK | MB_ICONASTERISK );

            pImageFactory->Release();
        }
        else
              MessageBox(_T("CoCreateInstance"),_T("error"), MB_OK );

        if (hResult == REGDB_E_CLASSNOTREG)
                MessageBox(_T("REGDB_E_CLASSNOTREG"),_T("error"), MB_OK );

        CoUninitialize();
        }
     DeleteObject(hr);

网友:
如果要显示透明效果,加载的图片肯定要调用API处理吧。

网友A:
不知道 WinCE 有没有 GDIPlus 来用,有的话就简单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WinCE 有没有 GDIPlus 来用,有的话就简单多了,呵呵

目前sdk中沒有支持,但是它(系統)自己用了.

网友:
肯定有个设置透明色的

网友:
自已先刷底色

网友:
需要定制系统的时候加上ALPHABLEND

网友:
图片加载完毕后,可以用TRANSPARENTBLT函数 将图片贴到DC中。将里面的透明色设成白色(如你所说)即可。

网友:
做个标记先